solideworks镜像问题

楼主(2016-11-14):
为什么镜像后会是这样,请大神们看下图,难道这种还得重画?

网友:
啥镜像呢,是零部件镜像还是特征镜像,实体镜像呢。莫非第一天用solidworks

楼主:
新手刚学,镜像部件,还请指点

网友:
把基础课程学习下哦,这是基本的操作。

网友:
我镜像后也是这样的,不对称零件好像不能这样镜像。

网友:
呵呵,难道零部件镜像属性管理器的选项不挨个试试吗,不懂就点击右上角的帮助按钮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学到一招。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又学到一招。

网友:
SW里的选项真得研究透彻了,选项多了,每个下面都藏着个小陷阱,不了解的话真是搞不定。

网友:
参数设置应该有问题,仔细找找原因,镜像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镜像特征和实体不一样吧

网友:
不知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我现在用的是2016版本的,当选管理器的选项:生成相反方位版本时,一确定就会直接退出SW。& l* o1 s5 j0 [  C
还有一个疑问请教各位大侠,SW的镜像有没有不复制的功能,像CAXA一样,有时修改装配图时很需要

网友:
可以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