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怎么订制

楼主(2016-11-15):
请问各位大神知道滑动轴承怎么订制吗?或者哪里有卖的,那种薄片一样的东西,原理就是通过极其光滑的表面干摩擦实现相对转动,代替轴承的那种?
如果有的话,请问有多么大啊,可不可以定制尺寸(100左右的内径,厚度5左右(圆柱的),还有平面接触的那种,可以随便切割么?)

补充内容 (2016-11-15 13:14):
找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
1,滑动轴承大多都是选好轴瓦材料自己出图加工。
2,也有卖的成品,但尺寸,油槽等不一定合乎你的要求。

网友:
有滑动轴承座购买的,可与厂家各商家联系,找到合适的滑动轴承座,再设计其他零件。

网友:
找翻边轴承厂家

网友:
铜套吗?很容易找到加工和制造厂家。

网友:
淘含油轴套

楼主:
好的,找到了,谢谢各位!之前一直找的滑动轴承,然后全都是那种使用光轴的直线轴承,谢谢各位!初入,谢谢大家!

网友:
你去MISUMI上找衬套可以代替

网友:
我们是做滑动轴承(锡基巴氏合金)的! 13857694062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