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干机内壁刮板怎么画

楼主(2016-11-15):
图这样的 前面部分 带螺旋的

滚筒直径1200  长度6000

网友:
有些难度。用SW导出CAD,可能好话一些。

网友:
我毕业了也是做烘干机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做的三桶烘干机,烘锯末的,有了解么

网友:
如何成型,就如何建模

网友:
你这烘什么的,粮食吗!破碎率不低吧,cad也可以话的

网友:
不清楚的可以问问别人是怎么下料的,知道下料的就知道怎么装了!

网友:
里面的是钣金的抄板,比较好画。螺旋形的直接按螺旋绞龙画(螺旋线+扫描),然后切除成一块块的小板

楼主:
问了人,自己摸索,画出来了。
我的方法是前面大刮板是先画个草图阵列5个然后画个短点的螺旋线,最后扫描出来,

后来还想用这个方法,但是考虑到后面小刮板数量多,用这样出来是弧形,不好下料,方法是,在筒中间的基准面画个30度的线,然后用投影曲线投到筒内壁上面,然后在正视方向画个内径的曲面,在把那条线投影到这个曲面上,之后用放样曲面连接投出来的两条线画出来小刮板,最后画个螺旋线用曲面阵列画出剩下的小刮板。

网友:
方法:依螺旋角作螺旋线--建立一板板的流经四个角点--用复制功能复制二根到四角角点上--在曲线法向作板的截面曲线--双扫--修剪-环形复制---OK

网友:
朋友;有烘干机的材料分享点给我,QQ379367031谢谢!

网友:
买个回来烘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