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四杆机构连杆的受力方向

楼主(2016-11-15):
根据压力角的定义,可得出连杆的施力受力方向为连杆的轴向,两边的输入,输出杆的力不符合上面的推论,进而做一步推论:两端均不固定的杆的施力受力方向为连杆的轴向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按上面的推论杆受的合力方向为杆轴向,那么杆应该做直线运动,而事实却不是。
   应该怎么分析连杆的受力方向呢?

网友A:
“根据压力角的定义,可得出连杆的施力受力方向为连杆的轴向”这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命题

网友(点评):
给个邮箱,发份资料,我的邮箱LWMXX@163.COM

网友:
定义压力角时,已忽略了重力、惯性力。连杆的受力取决于它的运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压力角的定义,可得出连杆的施力受力方向为连杆的轴向”这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命题

正确的命题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还得加上关节的运动(滚动或者滑动)摩擦力所致的分力

网友(点评):
书本的东东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权威所为的。

网友:
creo parametri动力学仿真,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