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步带节线长度公式推导

楼主(2016-11-15):
关于同步带节线长度开口传动公式L=2a+pi/2*(d1+d2)+(d1-d2)^2/4a,之前一直是拿来主义,公式拿来就用,只知其然,有没社友知其所以然知道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
楼主 您好 我公司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厂家  可以加QQ了解了解吗  3039670933

网友A:
记住按作用半径计算长度就是了。

网友B:
楼主真好学 我都是找现成的 直接输入齿形齿数模数 典型的拿来主义
膜拜一下

网友C:
这些公式是可以自己推算出来的,但是一般都懒得做的了,照套入公式,轻易计算。
这公式,有两个半圆,公式就出来了,中心距,用直角三角形公式计算,等等.....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可以查到,但我觉得拿来主义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按作用半径计算长度就是了。

一辈子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好学 我都是找现成的 直接输入齿形齿数模数 典型的拿来主义
膜拜一下

赶项目的时候没办法拿来主义,项目空档期么深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公式是可以自己推算出来的,但是一般都懒得做的了,照套入公式,轻易计算。
这公式,有两个半圆,公式 ...

这个公式肯定不是凭空想象出来,而是严谨推导出来的, 我细想了一下推导不下去了,社友知道推导过程吗

网友D:
θ,sinθ都趋于0.   sinθ=θ,公式最后一项也是同样的道理。说白了就是一个等价无穷小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θ,sinθ都趋于0.   sinθ=θ,公式最后一项也是同样的道理。说白了就是一个等价无穷小替换

首先感谢社友过来推导,其次推导需严谨,你自己说这个公式你这样算推导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社友过来推导,其次推导需严谨,你自己说这个公式你这样算推导出来了吗

这是我看书时做的笔记,具体要详细过程我也可以给你。你把SINθ等于(d2-d1)/2a,带进去那个公式就得出答案了。不信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社友过来推导,其次推导需严谨,你自己说这个公式你这样算推导出来了吗

我看到你发的这个贴就想到我在书上做的笔记了,所以省事直接拿过来了,不一定严谨但可供社友们参考。

网友D:
想看具体推导的社友可以参考邱宣怀<机械设计>的带传动那章,其推导方式和我有点出入,但都是用了等价无穷小的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看具体推导的社友可以参考邱宣怀的带传动那章,其推导方式和我有点出入,但都是用了等价无穷小的思想。

查了社友推荐的资料,高等数学忘光了,不太明白图片中圈红的约等于是怎么得出来的?社友有时间完整推导一下可否?也查了一些国外的资料,没找到相关推导过程

网友(2019-09-13):
引用 楼主:
查了社友推荐的资料,高等数学忘光了,不太明白图片中圈红的约等于是怎么得出来的?社友有时间完整推导一 ...

直接带入计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