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台修磨问题

楼主(2016-11-15):
滑台塞铁修磨好,要测多少个点怎么测得,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1,要好就用刮研蓝油,刷涂测。
2,国内多用刮研樟丹粉、色粉、氧化铁粉

刮研分为

1、粗刮:若工件表面比较粗糙、加工痕迹较深或表面严重生锈、不平或扭曲、刮削余量在0.005mm以上时,应先粗刮。粗刮的特点是采用长刮刀,行程较长(10mm~15mm之间),刀痕较宽(10mm),刮刀痕迹顺向,成片不重复。机械加工的刀痕挂除后,即可研点,并按显出的高点刮削。当工件表面研点每25mm×25mm上为4~6点并留有细刮加工余量时,可开始细刮。

2、细刮:细刮就是将粗刮后的高点刮去,其特点是采用短刮法(刀痕宽约6mm,长5mm~10mm),研点分散快。细刮时要朝着一定方向刮,刮完一遍,刮第二遍时要成45度或60度方向交叉刮出网纹。当平均研点每25mm×25mm上为10~14点时,即可结束细刮。

3、精刮:在细刮的基础上进行精刮,采用小刮刀或带圆弧的精刮刀,刀痕宽约4mm,平均研点每25m×25m上应为20~25点,常用于检验工具、精密导轨和紧密工具接触面的刮削。

4、刮花:刮花的作用一是美观,二是有积存润滑油的功能。一般常见的花纹有:斜花纹、燕形花纹和鱼鳞花纹等。另外,还可通过观察原花纹的完整和消失的情况来判断平面工作后的磨损程度。

网友:
修磨非铲刮推荐7-9点

网友:
机械手册或检测手册之类的有相关的规定,一般都是测量几个点,好像是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测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要好就用刮研蓝油,刷涂测。
2,国内多用刮研樟丹粉、色粉、氧化铁粉
刮研分为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