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预紧力计算

楼主(2016-11-15):
请问一下轴承的预紧力怎么计算,哪里能找到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关于轴承的预紧力厂家不同可能有些差别,最好是购买哪家的轴承去相应的网站上查一下,普通轴承在设计手册上应该能查到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询问轴承厂家,一般样本也有推荐的数据。

网友:
直接询问厂家,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数据

网友C:
还有,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里有,楼主可以看看
相关标准也可以查到

网友:
即便查到这个数据,我感觉意义不大吧

网友D:
这个平时没有什么注意,一般是适当力度预紧就行了。
如果要正规的话,联系轴承的厂家吧,肯定有恰当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轴承的预紧力厂家不同可能有些差别,最好是购买哪家的轴承去相应的网站上查一下,普通轴承在设计手册上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询问轴承厂家,一般样本也有推荐的数据。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里有,楼主可以看看
相关标准也可以查到

恩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平时没有什么注意,一般是适当力度预紧就行了。
如果要正规的话,联系轴承的厂家吧,肯定有恰当的数值 ...

恩恩,好的 谢谢

网友:
也可以根据使用情况决定预紧力

网友:
产家的产品手册上会有详细的数据,不用自己算。

网友:
轴承只讲配合,哪有讲预紧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