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与减速机联合使用,怎样选择

楼主(2016-11-15):
我想直接使用变频电机,直接连接减速机使用,这样可以吗,大家有设么意见

网友:
没有意见

楼主:
变频电机,再加上减速器是不是有点浪费,多此一举呢

网友:
不介绍工况和要求从何谈起?

网友:
变频电机不是有恒转矩和恒功率的两种情况吗?你不加减速机怎么得到更大的输出转矩呢?

网友:
可以一起使用,有很多公司专做变频电机与减速机一体机,像天津的SEW,温州三联集团。一起用可以获得更理想的输出扭矩和变速范围。

网友:
如真要钢套直联,建议在电机底部垫弹性橡胶之类

网友:
我们一直这样用的,75KW电机加750减速机,变频调速

网友:
印象中减速机都是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如果再加个变频器,这个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的调节更加宽了,当然可以。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你这样问法太笼统了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减速机一般是固定速比,扭力变大;变频电机可调速,不加减速机构扭力可能不足;普通电机都可以长时间在30-60之间变频。总之看工况需要的扭力,需要长时间在低速运转,不用减速机光变频电机扭力肯定不够,用双极减速机配小电机性价比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