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2Mo材料锻造氧化皮怎么处理

楼主(2016-11-15):
我们再锻造40CrNi2Mo材料的模锻件时表面出现大量氧化皮,且氧化皮不易清除,请大神给出指导意见。

网友:
初中都学了的,氧化的逆反应就是还原反应嘛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用抛丸去除,铸件清砂、锻件、热处理件去氧化皮都可以

网友:
小件还可以滚筒滚脱

网友A:
热轧的时候用的是高压水

网友(点评):
具体说说呗

网友:
一般都是抛丸处理!

网友:
有好几种方法,如水力清除氧化皮、刮削、钢丝刷除和采用制坯、预锻型槽来打碎氧化皮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轧的时候用的是高压水

热轧后表面的氧化铁皮经过高压水冲刷掉落,水会被高温迅速汽化,轧钢时习惯称  高压水除鳞。以前有视频现在找不到了,只找了个PPT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