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铜管怎么固定的啊

楼主(2016-11-15):
如题,求助导热铜管怎么固定,一端是CPU,一端是散热片,铜管需垂直安装,请问该怎么固定啊 谢谢

网友:
没图,但我想可以参照台式电脑主机布件结构

网友:
本本里都是水平放置的吧

网友:
台式机cpu的散热钢管,没有安装过;建议找一下说明书,主板的,或者是散热器的。
曾经安装过许多都是铝合金散热器的,要分Intel和Amd二种cpu规格的,不同的架构,结构也不一样。
但都容易安装。

网友:
有卖接头的,硬管接头。英制螺纹标准,带密封圈。自己去搜水冷主机DIY

网友(2023-08-05):
想到办法啦?

网友:
全包两边镶嵌

网友:
随便怎么固定都行,CPU和铜管间有导热水银就行,散热杠杠的。

网友:
这个不是没啥震动的吗?随便固定啊?

网友:
用点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