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带机抖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6-11-15):
买了一台两辊砂带机,1.5KW,转速2840,计划做个实验——用从动辊砂带磨产品,砂带机垂直固定,下面输送带输送产品,打磨表面粗糙度为主要控制参数,厚度次要,运行时发现砂带机上下抖动严重,导致产品表面间隔6mm左右有规则纹路,但打磨表面粗糙度可接受,目前发现主要抖动由V带带动的主动辊造成,导致砂带轮跳动,此行业的老师请指点。

网友A:
1,是不是出在V带传动上,V带没张紧,导致出现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出在V带传动上,V带没张紧,导致出现抖动。

今天拆过皮带,基本排除
就是连接皮带的那个辊特别抖,辊固定也没问题,有件奇怪的事:辊的两端面都焊了20*50*3左右的多余小块,感觉像汽车轮胎做动平衡的配块一样

网友:
1,用只变频器,调电机的转速,看看能不能避开震动。这是怀疑某种共振。
2,调整工件与砂带的接触位置,还有“吃刀量”。这个是怀疑“爬行”。
瞎猜。
如果有段录像,说不定可以明猜。

网友:
可能电机功率不够

网友(2023-08-05):
动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