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线轨以及轴承的预压问题

楼主(2016-11-15):
工作以来,关于丝杠,线轨和轴承的预压问题一直没有弄得太明白,望高手指点。
1. 我的理解
我对于丝杠,线轨和轴承的预压的理解就是高速低载荷轻预压,低速重载荷高预压。丝杆预压最多取动载荷的0.1倍(按照THK),线轨的预压最多取动载荷的0.13(按照Schneeberger)倍,轴承的轻、中和重预压在不同的样本上都有详细的数据(但是数值较小)。而且对于丝杠、线轨和轴承,一般来说,当承受的负荷(对于丝杠来说是轴向负荷)超过预压的三倍以后,预压失效。
2.我的疑惑
对于导轨来说,Schneeberger建议如果系统对于刚度有较强要求的话,外部载荷最好不要超过预压的三倍。我的问题是对于丝杠,尤其是轴承有没有类似的载荷与预压的关系(轴承的预压一般数值都比较小)。
希望有高手能解答这个问题。
p.s. 对于丝杠似乎有外部载荷为丝杠轻预压6.7倍,中预压4.5倍,重预压3.4倍的说法。

网友A:
看来,楼主经常与丝杆和线轨打交道。
请教一下,你们是如何测定线轨和丝杆还有轴承的预压的?

网友B:
1,丝杠,线轨和轴承的预载主要是为了提高结构刚度和系统精度保持性。
2,没有预载肯定是达不到最佳工作状态的。
3,功能部件一般都会给出一些参数,但这些参数多半也都是建议参考系数,实际应用还要看你具体结构,要求精度和使用状态。
4,结构刚度计算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预载多半还是靠有经验的装配师傅来感觉了,就像楼上说的本身测量都很难。
5,比如说主轴轴承(圆柱滚子),装配一般的做法是,预紧到,轴立起来,外圈不会掉下来,转动自如就算合适,具体多大谁也说不上。

网友:
轴承有没有类似的载荷与预压的关系,只能是个用以定性的表达方式而已,正象百分表测头和卡尺要有适当的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其实我的问题主要是从设计选型的角度出发的。
例如以丝杠为例,如果丝杠工作时需要承受轴向力为3000N,那么按照轴向力与预压3:1的时候刚性最好,此时预压应当为1000N,考虑到工况是低速重载荷,此时可以决定我选择的丝杠丝杠动载荷最小应该是1000X10=10000N(也就是说动载荷的0.1为预压)。
我的轴承的问题核心就是,如果从预压的角度出发,已知轴承负载的轴向力(重负载,低速,当然径向力也是已知的),如何推导选择出预压(一般取重预压)和动载荷数值,尤其是动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经常与丝杆和线轨打交道。
请教一下,你们是如何测定线轨和丝杆还有轴承的预压的?

我觉得精确的数值,一般用户不容易测。由于丝杠、线轨和轴承的供应商大部分都是国际著名的,一般都以出厂报告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丝杠,线轨和轴承的预载主要是为了提高结构刚度和系统精度保持性。
2,没有预载肯定是达不到最佳工作状 ...

我觉得对于轴承来说,如果采用的是定位预紧(Solid preload), 一般在设计完,轴承到现场以后,预压已经确定了。一般装配师傅不需要配磨两个轴承之间的隔圈(使它们宽度数值不一样),只要给锁紧螺母应用合适的扭矩就OK了。
好像国内目前大部分的地方,对于锁紧螺母,是拧紧以后,往回回个多少圈(具体数值我忘了)就算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丝杠,线轨和轴承的预载主要是为了提高结构刚度和系统精度保持性。
2,没有预载肯定是达不到最佳工作状 ...

看来是老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其实我的问题主要是从设计选型的角度出发的。
例如以丝杠为例,如果丝杠工作时需要承受轴 ...

说一下我的看法,供楼主参考

我认为楼主你进入死胡同了,预压说的倍数不是一个死的限制,是不低于某个数值,这个数值的给出是综合考虑系统刚性和寿命的情况下给出来的,预压过低,系统刚性差,精度达不到要求,预压过高,磨损太严重,寿命短,因此这个预压的倍数是一个彼此妥协的结果

我们再说动载荷,这个值的意义在于计算寿命,因此不考虑成本的时候自然是越高越好,因此也是一个范围,不应小于某个值。

再说验证能否使用,应当是现有负载,根据负载选型,再拿这个型号的动载荷计算寿命,看是否满足要求

以上,是个人见解,说的不对的,请楼主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我的看法,供楼主参考

我认为楼主你进入死胡同了,预压说的倍数不是一个死的限制,是不低于某个 ...

谢谢解答,其实我的问题的核心是所承受的载荷和预压的数值有没有什么数值关系,类似于几倍的这样。
因为如果有这样的关系的我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轴承(有不同的动静载荷)来满足这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