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高精度安装

楼主(2016-11-15):
我们厂的机器精度不高,直线导轨就是直接用螺丝固定在钢板上。钢板有时候甚至都没有上铣床。有的金属加工机床,精度要求很高。平行度直线度误差不超过2丝,这些地方的直线导轨是如果装配的呢?

网友:
这些高精度的装配是用更高精度的机床加工出合格的安装面,然后在装配的。就是有些误差也不大,人工刮研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1,两个定位面肯定是要精铣了,形位公差必不可少。
2,要求高的还有加调整的。
3,平行度要靠机床加工保证,大跨距也有主副导轨之分。

网友B:
多长不允许超过2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长不允许超过2丝

你认为是大了还是小了呢?
现在很多机床行程在1000mm范围内,直线度不超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定位面肯定是要精铣了,形位公差必不可少。
2,要求高的还有加调整的。

加工安装平面,可以保证导轨的直线度,如何保证两根导轨的平行度呢?

网友:
用刀口尺检测,用铜皮垫。注意二根水平面的平行度

网友:
一个台阶固定一侧,另一侧打表

网友:
以平尺来安装主轨,以主轨来定位副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是大了还是小了呢?
现在很多机床行程在1000mm范围内,直线度不超0.01

6米的都不允许超过2个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安装平面,可以保证导轨的直线度,如何保证两根导轨的平行度呢?

中间防置一块大理石,把表安装在滑块上,表针对着大理石滑动,调节平行。前提是大理石两面要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6米的都不允许超过2个丝

这个精度需要母机精度非常好,并且铸件材质很稳定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是大了还是小了呢?
现在很多机床行程在1000mm范围内,直线度不超0.01

我们用的测量设备,行程1000,导轨直接安装在大理石台面上,直线度小于1丝。如果是加工设备,1000mm,0.2丝不算小了

网友E:
导轨一侧靠死,另一侧加调节螺丝调节直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测量设备,行程1000,导轨直接安装在大理石台面上,直线度小于1丝。如果是加工设备,1000mm,0.2 ...

现在机床的精度都非常高,这也是行业的发展趋势。谁是0.01的误差,但用表拉的时候,表针基本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导轨一侧靠死,另一侧加调节螺丝调节直线度。

装法是多种多样的,你这种方式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
要求不高随便装吧。

网友:
上银的导轨选型资料书上有正确的安装方式,仔细看看

网友:
一般是打表,包括直线导轨安装面在加工完后也直接在机床上打表

网友:
平面度、平行度、直线度、表面加工精度一样都不能少

网友:
根据要求装,不是精度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