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路截止阀的问题

楼主(2016-11-16):
如题,现在遇到个难题,气路的基本回路就是一路进气,分两支进入两个密闭腔体,打入3公斤压力后,然后截止气路,要求是阀体不发热,所以普通的电磁阀是不行了,只能是气控阀,但就密封性而言,什么样的气控阀或先导阀适合呢?

网友:
SMC的IR系列行不行

网友:
上亚德客就有解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直接用单向阀?还是我没有理解清楚你的应用?

网友(点评):
保压后还需要泄压,所以就不能用单向阀了.

楼主:
恩 亚德客上了,但零泄漏的阀没有呀,一般的气动滑阀密封效果一般,而且口径偏小,有阻流空气会震荡,角座阀是端面压紧密封,密封效果好,但亚德客说也会有一定的泄漏量,但就是没有数据。
SMC的产品就是不一样,泄漏量都有数据可依,阀体这一块亚德客和SMC相比,还是差一些的。

亚德客气动角座阀

亚德客气动角座阀

SMC气动角座阀

SMC气动角座阀

网友(点评):
噢,我这边气动这块,一直是把问题赐给他们解决,服务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