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配合传动总是断在清角处

楼主(2016-11-16):
用SUS304材料做的不锈钢  台阶处清过角    和陶瓷轴承配合同步带轮传动为什么老是会断在清角处求大神解释   轴为6mm  清角处深度不大于0.4mm

网友:
这么细的轴????这个轴最大直径比最小直径大了将近三倍,真的合适吗?

网友:
主要还是看直径6.35相对于整条受力情况,还要按装的位置,及负载;
另外,那个清角的地方你要重视,这样标准显然太随意,把圆角标出来,且尽可能大.
还有直径6.35的表面粗糙度3.2觉得低了,可以作成1.6, 你的公差及同轴度要求那么,不知道品质检测没有,这个也和同轴度有很大关系.

还有不知道你为什么用304是不是有特殊要求, 如果没有可以改成45#,40Cr, 20CrMoTi, 如果有要求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420B来替换.

网友:
LZ你弄反了,是不应“清角”滴。应当是“留角”并要求一定的光洁度,典型问题看看书或手册有关方面——阶梯轴、交变应力等等

网友:
首先怀疑你的轴在清角处强度不足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用304,能不能用强度更高一点儿的材料?耐腐蚀性究竟有多高?2系奥氏体行不?4系马氏体、双相不锈钢甚至45#行不?
为什么要清角?与之配合的件是什么样的?受力状况是什么样的?
弄清楚了上述问题,才能合理判断轴断裂的原因

网友:
相信设计没问题的话,就是制作清角0.4超了

网友A:
台阶处D12是D6轴的2倍径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小菜菜不太懂 只是猜测

网友:
楼主这个地方,我的看法如下:
(1)传动轴一般最低要求材质是中碳钢45号钢的;
(2)该处轴的清角采用圆弧R角,不要采用挖槽的方式,R角尽量选大,这样可以降低应力集中;
(3)如果涉及到热处理的话,该处的晶相结构至少是四级以上(包括四级)。

网友:
清角产生应力集中,清角可能是为了装轴承,轴承都有倒角。只要不大于轴承倒角就可以,不需要用清角的方法。

网友:
应力集中

网友:
1、传动轴的负载能力有没有经过力学分析,ansys可以很好的分析出轴上哪一出强度最弱
2、根据仿真结果优化轴系,例如改变轴的材料、结构等。
3、现在设计都是凭经验来,力学分析很重要,这是年轻机械设计人员的长处,可以补老师傅的短板。

网友:
问题就出在清角上,此处清角产生应力集中。此处应留有一个适合的小R角过渡圆弧,减小应力集中现象。

网友:
R角应该好多了

网友:
首先验算下强度,特别是弯矩。结构上过渡太大,应力集中

网友:
需要注意几点:
结构上:R角必须有。
材料上:使用含有合金元素的材料。例如:2Cr13
加工上:表面光洁度。需要磨的位置要磨,减小细小刀纹。
热处理上:表面渗氮或者其他要求。
技术要求上:

网友:
还是等楼主自己说清楚清角的目的再说吧。

人家说清楚了,那也就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说明是设计原因,还是加工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材质的问题:我们这边304棒料有黑棒与光棒之分,之前用光棒经常断,用黑棒后再也没有断过。

网友:
我觉得可以在设计上改进,避免出现清角这个工序。
比如,如果转速不高,加一个轴套。

网友:
增加外R角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关键是零件的抗弯强度能否达到设计需要才是关键。

网友:
还是与材料本身有关吧,何不试试同样尺寸精度用45钢加工一个看看会不会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用45#然后热处理吧,清根不太合适,看看与之配合零件的倒角给大点,圆角也相应给大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看了图纸的左侧轴和右侧孔好像是要配合使用的(同样的轴多根串联?),是不是使用的时候转速大而配合不够紧密导致轴受交变弯曲载荷的情况下折断?
为什么要清脚?配合件做倒角轴做R角避让不行吗?前面多位大侠已经说了应力集中的问题了。
楼主好好想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也可能根本不是轴的问题。

楼主:
现在主要是增加了一个R1的角   降低应力过于集中

网友:
其实你可以改变加工工艺,比如使用深滚压工艺,可以有效地提高抗疲劳强度,QQ:309482867

网友:
台阶太大,必须要有个大R角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阶处D12是D6轴的2倍径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小菜菜不太懂 只是猜测

台阶突变太大产生的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