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机构如何计算吊臂

楼主(2016-11-16):
有一生产线需要一种结构(如图)将一3T物体起吊500mm,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你那个圆圈是固定支点吗,本人愚钝,反正我觉得没说明白

楼主:
再发一张看看哪儿还不清楚的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1.5t处是固定的当然可以吊,只是确保各构件强度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侠,如果起吊后行走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走,力平衡。下面加行走轮,设驱动机构,可以。

网友(点评):
行走时,估价要加配重。

网友(点评):
估计要加配重。

网友:
可以起吊,悬臂的强度,刚度要足够,油缸的力要够。

网友:
行走起吊,这个最好不要用这种机构,现在的机构就是类似吊车,没有见过吊车是可行走的。支撑脚行走就相对承受的力计算就不一样了。

网友:
请参考鹤式起重机

网友:
可以吊起,但要行走肯定要加辅助机构

网友:
列出平衡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