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轴承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16):
图中是轴承的一种支撑形式:一端固定,一端游动。一端轴承的内、外圈双向固定如图右端,限制了轴的双向移动。另一端外圈两侧均不固定(游动) 。游动支承与轴承盖之间应留有足够大的间隙,一般c=3~8mm 。对于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不可能留有很大的内部间隙,应将两个角接触轴承装在一端作双向固定,另一端采用深沟球轴承或圆柱滚子轴承作滚动支承。这种结构比较复杂,但工作稳定性好,适用于轴较长或温度变化较大的场合。
以上是资料中的内容,看后有几个疑问
问题1:资料中说的图中c部取3~8mm是这样的吗?我们现在安装是用轴承盖压紧的没留缝隙。这样有没有问题?
问题2:图中左端能不能直接用轴承盖压住,左端的圆螺母放在右端固定?
问题3:“对于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不可能留有很大的内部间隙”这里说的不可能留有很大的内部间隙是不留直接压紧吗?

网友:
1. 我觉得2mm就OK了,因为钢的线膨胀系数是0.012mm/℃左右。只要温度增加以后,C的数值不会变位0即可。
2和3不太明白

网友A:
1,看图应该说的是C处,看你具体应用情况,转速高热变形大,可能会轴承挤死。
2,是可以压,但你外圈怎么定位,没这么干的。
3,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都要有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图应该说的是C处,看你具体应用情况,转速高热变形大,可能会轴承挤死。
2,是可以压,但你外圈怎么 ...

谢谢蚂蚁大侠

网友B:
“应将两个角接触轴承装在一端作双向固定,另一端采用深沟球轴承或圆柱滚子轴承作滚动支承。”
没有这个应该,我经历大多数情况下一头一个,再在一头加一个深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将两个角接触轴承装在一端作双向固定,另一端采用深沟球轴承或圆柱滚子轴承作滚动支承。”
没有这个应 ...

原文是这样的,您看看

网友(点评):
对了,就是装二端。径向力大的地方再加一个深沟

网友:
看到一份国外的图纸基本上跟帖的简介差不多,唯一不同的部分在C处。外国的图纸在轴承挡处装有蝶形弹簧来不作为轴向推力的补偿

网友:
作为轴向补偿

网友:
1,不能压紧,压紧不能补偿轴的受热伸长;
2,不能用轴承盖,轴承盖固定在轴承座上,不能旋转,所以只能固定压轴承外圈;
3,圆锥轴承和角接触轴承一般为内外圈分离型轴承,外圈需要定位压紧。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书上驱动轴径在深沟球这边,一般不都在固定端侧的么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
这跟滚珠丝杆两端安装一个道理,找个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C部分有无间隙的结构均有,就看怎么用了。如果精度要求高,需要预紧时,就要靠死。

网友(点评):
深沟球不需要预紧。

网友:
左端是背对背安装,是要压紧的,右端我们一般都是留一两个的间隙,好像固定端是做动力输入的吧?

网友:
看评论学习了。

网友C:
楼主你这书名叫什么,可以告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书名叫什么,可以告知吗?

需要的话我可以发个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话我可以发个给你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邮箱:welllee27@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邮箱:

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送,注意查收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2017-11-06):
都是大神一般的人物啊 ·

网友D:
问题1,我觉得留多少毫米,要看轴的长度和温升。
对于丝杠,有长有短,一般非标机械的温升都比较小。机床的温升可能稍微大一些。
对于其他机构比如风机、减速箱,温升大。所以可能间隙就大。
总之就是为了轴受热伸长别卡死。
问题2,将左侧直接盖住,右侧用圆螺母固定。是可以的,但是右侧要设置台阶轴,方便圆螺母放入。具体可参考一些丝杆样本上推荐的固定方式。
无特殊要求时推荐驱动端固定,非驱动端游动。这样轴受热伸长时,向自由端方向伸长。如果向驱动端方向伸长,会挤压联轴器电机等部件造成松动。转动的支点游动的话,也有可能导致跳动超差。造成螺母卡死。
问题3,角接触和圆锥辊子一般都是有预紧的,就是说内部游隙是负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总之,参照滚珠丝杆样本上推荐的固定方式吧。除非你有特殊要求。
样本上还有两端固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1,我觉得留多少毫米,要看轴的长度和温升。
对于丝杠,有长有短,一般非标机械的温升都比较小。机床 ...

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2018-06-06):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话我可以发个给你

楼主,能将书也发我一份吗,邮箱magicnie@163.com,感谢

网友:
问题1:资料中说的图中c部取3~8mm是这样的吗?我们现在安装是用轴承盖压紧的没留缝隙。这样有没有问题?
参照机床进给轴的结构设计方式,右侧如果是自由端,可以用挡圈将轴承限位在丝杠上。
如果右侧是固定端,作简易固定时,轴承在丝杠上不作限位,轴承一般使用><型式,使用轴承压盖压紧无间隙。
还有一种右侧完全固定,轴承在丝杠上配调整垫限位或蝶形弹簧限位,轴承<>或><均可,使用轴承压盖压紧无间隙。

问题2:图中左端能不能直接用轴承盖压住,左端的圆螺母放在右端固定?
左侧固定端需要用轴承压盖压住,否则无法固定。

问题3:“对于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不可能留有很大的内部间隙”这里说的不可能留有很大的内部间隙是不留直接压紧吗?
不留间隙,直接压紧。而且轴承压盖的压紧尺寸要做装配调整,具体可参照轴承技术手册,里面对留量多少有明确的说明。

以上结构为现有的加工中心进给轴的轴承安装方式,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