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的弹簧轴向预压紧问题

楼主(2016-11-16):
  机械手册中提到的弹簧预压紧,是需要整个弹簧还是,圆周均布几个弹簧,请有经验的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一般是后者。如果轴承太小的时候,也会选择用前者。
而且,弹簧一般只用在DT(串联)的状况。

网友:
圆周均布几个弹簧

网友:
光看手册上有这个例子。实际工作中有人这么用吗?我用过定位预紧。

网友:
采用碟型弹簧是最近几年出的比较精密的一种预紧方式,国内江苏有几家生产的碟型弹簧精度还可以。

网友(点评):
碟型弹簧,压力不会偏载,但如果轴承太大,就用普通弹簧在圆周分布4到6个就可以了。

网友:
预压紧在自制切削设备主轴上经常用到它。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的大侠了。按五楼 @蓝色的海洋 我百度一下看看

网友:
我这边有根小主轴,外径50。
是用整根弹簧预紧。弹簧套在轴上,向两端的轴承内圈施压。

网友(2019-08-19):
选择什么形式的弹簧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