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焊接的铝方管框架上安装直线导轨,如何保证焊接精度

楼主(2016-11-16):
我需要用20*20*1.2的铝方管焊接出一个长方体的铝框架,然后在上面装两根相互平行的1200mm直线导轨,跨度320mm,请问应该如何保证两根安装用的铝方管安装表面平行且在同一高度呢,谢谢

网友A:
在框架上装钢条,然后上大铣床,铣钢条的面,滑轨装在钢条上

网友B:
简单方法增加调整垫进行修配

网友C:
1,像2#楼上说的,以前做过类似结构,不过比你这尺寸稍大,但一般也会出现,不好加工、刀震等情况,具体也是要看结构,
2,形位公差要求不高完全可行。也可以隔短,固定。

网友D:
精度要求高,用2楼的办法。要求不高,可以用垫的办法,找平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框架上装钢条,然后上大铣床,铣钢条的面,滑轨装在钢条上

谢谢你的建议,这是个好方法,只是不太适合我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框架上装钢条,然后上大铣床,铣钢条的面,滑轨装在钢条上

是不是可以先用线切割在稍大点的铝管上开两个20*20的孔,间距300,做两根,把装导轨的两根铝管插在里面固定好以后再去焊接呢

网友(点评):
感觉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方法增加调整垫进行修配

简单的用线切割在稍大点的铝管上开两个20*20的孔,间距300,做两根,把装导轨的两根铝管插在里面固定好以后再去焊接,可不可以达到要求呢

网友(点评):
那种活不上品。不可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像2#楼上说的,以前做过类似结构,不过比你这尺寸稍大,但一般也会出现,不好加工、刀震等情况,具体也 ...

是为了参加一个比赛做的第一版实验机构,这样就太麻烦了,简单的用线切割在稍大点的铝管上开两个20*20的孔,间距300,做两根,把装导轨的两根铝管插在里面固定好以后再去焊接,可不可以达到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要求高,用2楼的办法。要求不高,可以用垫的办法,找平安装。

可以用线切割在稍大点的铝管上开两个20*20的孔,间距300,做两根,把装导轨的两根铝管插在里面固定好以后再去焊接吗

网友(点评):
达不到要求,只能起焊接定位的作用。

网友E:
铝也能焊接?

网友F:
首先选择的铝管本身的直线度和平面度要好,还有焊接时注意控制好变形。也可以采用铝型材代替方管使用紧固连接的框架结构,避免焊接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也能焊接?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选择的铝管本身的直线度和平面度要好,还有焊接时注意控制好变形。也可以采用铝型材代替方管使用紧固连 ...

好的,谢谢啦

网友G:
主要控制焊接变形。可以用钨极氩弧焊。拼焊之前用胎具定位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控制焊接变形。可以用钨极氩弧焊。拼焊之前用胎具定位夹紧。

撤掉胎具以后会因为存在的应力而变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