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名字包含了文件代号,设计之前就要想好吗?

楼主(2016-11-16):
零件装配完才出装配图,材料明细表的 代号才开始按顺序编,例如xd003.01  xd03.02,而且想把代号写在零件名字前面,方便查找。  改了零件文件名后,因为之前没给零件文件加代号。后来打开装配图的时候要一个一个替换。大家给零件起名字的时候是怎么把代号加前面的啊?

网友:
零件名还零件名,最后模型不再更改了再加图号,我们是这么做的

网友:
零件清单当然要同步进行,否则就是三个字“大家乱”

网友:
因为方案经常改,零件删减、增加、改名的确会带来很大麻烦。
我现在的做法,快刀斩乱麻,不要的,改动的立即就删绝不犹豫,尽量前期就按命名编号规则命名零件,不考虑中文名称。

网友(点评):
+1 临时号也比中文名称好,中文名称随意性太强又容易重复

网友(点评):
从这方面来看,还是二维操作比较方便,想存多少个版本都可以,不会乱。

网友A:
给个参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参数就好了

这么厉害  这么方便?

网友:
将工作做在前面,一开始建模保存的时候就将代号填写好。

网友:
批量改名工具,比如说“金枪手”现在就在使用!

网友:
零部件的代号做方案前最好确定下来。当然后续也可以批量一次更改,方法是打包-另存-替换图号-确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