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用途?可以作为页门的驱动来控制开关吗?

楼主(2016-11-16):
步进电机用途?可以作为页门的驱动来控制开关吗?

网友:
1,大材小用,设计误区,就关个门,180°定位真的需要那么高吗?
2,电机、驱动往哪块放,齿轮传动还是带传动,要解决的问题不少。
3,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自动关门简单、有效、现成的结构多了,不去观察考虑,非得在这钻牛角尖。

网友:
我刚刚找到了“自整角机” ,你可试试

网友:
气缸驱动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2017-04-01):
用电缸嘛

网友:
什么样的门值得这么好的造价去开

网友(2018-12-09):
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
所说的业门是什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