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圆等分步进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6-11-16):
在网上看到一种可以直接设置要圆等分数量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想购买在某宝网上没有找到,哪位大神找到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https://www.baidu.com/s?wd=%E4%B8%9C%E8%8E%9E%E5%B8%82%E5%87%AF%E7%A6%8F%E6%9C%BA%E7%94%B5%E6%9C%89%E9%99%90%E5%85%AC%E5%8F%B8&rsv_spt=1&rsv_iqid=0xe8ab6269000186ae&issp=1&f=3&rsv_bp=1&rsv_idx=2&ie=utf-8&rqlang=cn&tn=baiduhome_pg&rsv_enter=0&oq=%E5%87%AF%E5%AF%8C&inputT=6487&rsv_t=a63123dvmGAw4qn%2F4sO1yj5sU1XtAeUAZAcGmQbx2KidLDhYxIfc10ZEVvDPX%2FQxmIB8&rsv_sug3=4&rsv_sug1=3&rsv_sug7=100&rsv_pq=c32dd0bd00016575&rsv_sug2=1&prefixsug=%E4%B8%9C%E8%8E%9E%E5%B8%82%E5%87%AF%E5%AF%8C&rsp=1&rsv_sug4=7427
这家来促销过
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A:
你把要求说一下。如果只是需要输入等分数实现等分的话,可以帮你做一个,很便宜。

网友:
强烈推荐“自整角机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要求说一下。如果只是需要输入等分数实现等分的话,可以帮你做一个,很便宜。

就像图示一样 直接输入等分数,每次按启动电机就转一个相应的角度,例如输入2   得到执行信号后电机就转180°,输入8 每次得执行信号后电机就转45°

网友(点评):
什么电机?速度要求?精度要求?是否减速?

网友(点评):
我前段时间刚好做过一个。2,3,4,6,8,10,12 ,输入等分数。带一只130步进电机,6000细分,1:2减速。这个控制器硬件成本128元。编程是自己做的,不计成本。

楼主:
自整角机误差太大,误差在1°左右呢。我想用这个控制闭环步进电机,角度误差小于0.1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像图示一样 直接输入等分数,每次按启动电机就转一个相应的角度,例如输入2   得到执行信号后电机就转1 ...

电机还没选,准备用86闭环步进电机,精度小于0.05度

网友:
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还没选,准备用86闭环步进电机,精度小于0.05度

这个必须要用闭环,,不然使用起来有得受的,,,,我做过,,也是用步进,,

网友:
要带加减速控制,,这样启动和停止比较平稳,,速度也可以加上去,机械性能较好

网友:
步进驱动,,闭环误差不累积(这点很重要),,,我做工业控制和技术转让,这个也是我做过的项目之一,可编程任意圆等份分割

楼主:
主要使用什么控制圆周角等分,我看到有那种直接设置等分数量的控制器,可是不知道哪能买到

网友:
脉冲发生器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