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用什么机构实现呢?如图

楼主(2016-11-16):
想用气缸,可是位置不够了。张开是750合并到370左右,用两个气缸每个行程200,中间位置放不下气缸。请问有什么机构可以实现?

网友A:
有2级油缸和气缸,试一下。

网友:
参考回转气缸的齿条结构

网友:
试下双轴气缸或者双轴可调型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级油缸和气缸,试一下。

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功能,不建议二级气缸,成本高。

网友:
用连杆加气缸如何? 一个支点连接连气缸,位置绝对够

网友(点评):
赞成这种方法。

网友:
气缸装底部不就行了

网友:
6楼说的对,用个连杆转换一下行程

网友:
用紧凑型背靠背气缸, 大体结构就是把两个气缸设计成一个哪种,可以向厂家问一下,真不行可以让厂家给你非标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挺好啊

网友(点评):
这机构不错啊!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构如果说有什么不好,就是万一用在受力的话,两侧均受力的情况下,右侧输出减少

网友(点评):
有意思的几构。

网友:
1. 气缸放下面;
2. 连杆机构(杠杆放大),不是10L那种
我觉得直接放下面结构简单点

网友:
10楼贴上的机构很巧妙,可以借鉴

网友:
成本允许的话,用无杆缸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
不是 气缸为什么非得装正中间?装在侧边然后在连接起来不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吗。再说拉的不行 用推的啊。上下前后右 看你自己的选择啊。毕竟气缸缸体本身长度就不短。

网友:
原来用过2级油缸。资料以前有,现在没了。

网友B:
用两齿条,夹齿轮,每根齿条连接夹爪,用气缸驱动一根齿条,齿条做相对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齿条,夹齿轮,每根齿条连接夹爪,用气缸驱动一根齿条,齿条做相对运动。

力量保持如何?需要加200kg重物

网友:
能不能换个位置装

网友:
还可以用一个气缸拉二根连杆

网友:
用二级气缸最简单

网友:
正反丝丝杠可以吗?

网友:
一般都用连杆放大机构

网友:
齿轮齿条行程放大机构。

网友:
这个太给力了,非常使用,一目了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力量保持如何?需要加200kg重物

这个要看你的工件什么样的吧,而且是什么样的方式运动,水平,竖直,旋转,比如说有一种,两边夹爪头加勾把工件勾住。单纯的夹持力肯定不够。

楼主:
有二级气缸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二级气缸资料吗?

网上查一下亚德客,然后可以电话咨询

网友:
用大行程无杆气缸

网友:
无杆气缸

网友:
一个气缸加皮带也可以控制两个方向,要看哪里有空间。

网友:
气缸放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连杆机构

网友C:
实际用过这样的机构吗?之前有个类似的设计,考虑到是缸体运动,感觉怪怪的,,,,

网友:
以前做过的一个方案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能不能两头用气缸推呢

网友:
6楼想法好啊

网友:
固定板背面是不是有空间。有的话气缸装背面,导轨中间开槽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把气缸装在背面,原来装气缸的位置装个连杆,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行程放大,会造成夹紧力减小,气缸轴线不一定非得同轴吧,两个气缸并在一起,不过首尾相对,也就是缸体部分上下交叠(左右也可以),不就有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工件什么样的吧,而且是什么样的方式运动,水平,竖直,旋转,比如说有一种,两边夹爪头加勾 ...

看不懂,能画个简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用过这样的机构吗?之前有个类似的设计,考虑到是缸体运动,感觉怪怪的,,,,

网上看到的,缸体运动不奇怪啊,我做过一个三工位的东西就是两个气缸互相怼,缸体运动的。

网友:
两个气缸叠加着装起来,长度方向不够,高度总归有的吧

网友:
方法太多了

网友:
中间放置旋转驱动加连杆,等于是曲柄机构

网友:
这个结构蛮好,跟齿轮齿条原理差不多

网友:
丝杆螺母付行不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一个气缸,增加同步机构,设计在下方,两个气缸不好同步吧

网友:
齿轮齿条,,用电机正反转来控制

网友:
连杆的方法很好用

网友:
10#机构真的不错

网友:
10楼 的设计 看着可以 ,如果重力失衡 中间连接盘 已坏。

网友D:
你用2段相反的齿条,中间一个电机转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量保持如何?需要加200kg重物

应该是没问题的,你还加个防滑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2段相反的齿条,中间一个电机转动就可以实现了

夹300kg左右重量,得用多大齿轮,齿条,电机功率。赐教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300kg左右重量,得用多大齿轮,齿条,电机功率。赐教计算方法

电机扭力转换成切线方向的力后*摩擦系数 大于重量就好了。如果力不够可以选大功率的电机或者减少齿轮的齿数。关键就是扭力转换力,摩擦系数的计算而已。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操纵力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