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Φ10H7销孔,中心距600±0.01,加工中心能否做到

楼主(2016-11-16):
作为论坛新人,求助各位大侠,公司现在正在赶制一个新品,未A3板焊接件,已经过去应力处理,现在有一个难点,就是有两个两个Φ10H7销孔,中心距是600±0.01,这个始终不稳定,请问普通加工中心能否稳定做到这个尺寸精度

网友:
可以的!设备即使保证不了可以做补偿!

网友(点评):
你是真懂?还是你们单位都是进口新机

网友:
传个图看看具体的结构,单纯加工两个孔,中心距尺寸没有问题,是不是有其它部位的加工引起零件变形导致这个尺寸不稳定?

网友:
不知道你本身件刚性怎么样

网友:
做孔很容易,关键看你们工艺处理和现场操作了,放久了变形,装夹不合适,松开也会变形,这些都是看经验了

楼主:
图片请看一下附件

网友(点评):
这样的箱体零件,是焊接来的吗?应力释放和装夹变形影响比较大

网友A:
销孔一般是配做的,哪来的“中心距是600±0.01“。

网友:
这是多精密的配合要求!如果变形,尺寸就会不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孔一般是配做的,哪来的“中心距是600±0.01“。

这个是三坐标上的部件,我们生产部件,到意大利装配,如果自己装配,就可以配做了。

网友(点评):
这个应和意方沟通这孔在哪做!在作工艺地时候就应该沟通

网友(点评):
工作程序问题和其他无关

网友:
起码要重复定位精度在0.005以下才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赞同大侠观点!机床要保证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才可!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真懂。在工艺正确的情况下,要有个重复定位满足要求是必须的.定位精度一般比重复定位大

网友(点评):
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个和温度,还有机床的运行时间都有差别,除非所有的都是理想的状态,我们曾经做过0.02位置度的产品,机床精度是就是加减0.005,直接就是工件精度,根本无法满足,还有三坐标,精度能达到吗?

网友(点评):
1,机加工及检测温度是20度带公差,这是有规定的,做不到一致,那是管理问题。不在讨论。 2,还有机床的运行时间那更不是说法了哈。

网友B:
主要是加工后怎么测量,需要在恒定环境进行,包括加工,否则一切免谈,但可以制造一个模具实现中心距尺寸控制

网友:
600中心距,温度影响估计很大了,恒温必须了

网友:
不考虑加工工艺和成本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加工后怎么测量,需要在恒定环境进行,包括加工,否则一切免谈,但可以制造一个模具实现中心距尺寸控 ...

这个可以用三坐标测量

网友:
普通加工中心没有这么高精度,如果你是上百万的加工中心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加工中心重复定位精度在0.008以内,定位精度可以在程序中补偿,如果铰孔要先用镗刀镗一刀,或者直接 ...

理论可行,实际无法完成的,一个设备都很难保证精度,三坐标只是一个设备,有设备本身的误差,这个精度等级是IT4级的,这个公差,就如你所说,需要镗削加工保证,但10mm直径太小,需要特殊刀具,临时加光栅尺等我估计很难加工出来,这对尺寸精度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才能保证,设备、操作方法、测量、刀具,环境,切削参数。不是简单的纸上谈兵就能达到的。我是一线生产操作者,你们大部分是工艺吧,现在大部分设计对精度的要求,已经提升到理论层面上了,根本不考虑实际操作加工能否完成

网友(2017-01-20):
可以做到, 但设备最好不是国产 ,就算是国产首选新机

网友:
不光机床精度要好,而且这么小的孔,工艺和刀具也很重要,另外M5,0.1位置度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另外600±0.01是几级精度?配合H7的孔径是否合理?

网友:
做的出来 能量的准吗?

网友:
这个活是通常是这样做
接图后以销孔配制的方式向外方提出咨询函。按理对方应回函“该孔不做”。收货后由外方自己在装配完成后钻铰完成。如该孔很大加工较费时的困难的,一般回函要求“只做小一些的底孔”,在装配时再铰制完成。

补充内容 (2017-1-23 07:54):
比如直径30mm销孔只做基孔即可而不要求很高的精度。

网友:
这个孔距公差普通的加工中心确实很难达到,可以打底孔用慢走丝线割加工。

网友:
好做,我做多了,如果工件小可在铣床上做,方法模具加先小径加工中径修正后成形。

网友:
硬件设施跟的上可以的

网友:
一般的cnc
悬哦

网友:
机加没问题,主要是控制焊接后的变形问题

网友:
视觉引导,补尝机构误差

网友:
10块钱的活非得搞成1000块钱的活。 这就是设计和 一线的区别。 有的活互配的明明可以10块钱做出来,但是因为图纸上的精度要求,搞得1000块钱都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