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剖面视图的问题

楼主(2016-11-16):
如图,在装配体中点剖视图看里面的结构,可是想隐藏的部分也显示出来,虽然颜色不一样,但看不清楚。我记得是我有一次设置之后就变这样了,具体是设置哪里就忘记了。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有个选项可以选择那个零件不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选项可以选择那个零件不剖

我不是问这个意思,这是全部设置的问题

网友B:
不用隐藏,用压缩不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隐藏,用压缩不会显示。

晕,没看懂我的意思,我要看装配图里面的结构,只能用软件的剖面功能切开看。

网友C:
1 你没说清楚软件版本,而由低到高版本的剖面视图工具总是新增功能的
2 隐藏零件并不会因为剖面视图工具的使用而显示出来,如下图

3 下图是让零件透明时使用剖面视图工具的效果

4 下图是solidworks2017的剖面视图工具的透明截面零部件效果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的solidworks是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没看懂我的意思,我要看装配图里面的结构,只能用软件的剖面功能切开看。

将隐藏取消不就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晕,没看懂我的意思,我要看装配图里面的结构,只能用软件的剖面功能切开看。

晕哈呀 是你语言表达能力不好问题没有说清楚
更改透明度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没说清楚软件版本,而由低到高版本的剖面视图工具总是新增功能的
2 隐藏零件并不会因为剖面视图工具的 ...

我的是2014,我的显示出来是你后面那个样子,模糊死,我想要你第一第二那个样子,我记得之前是那个样子,后面不知道设置了哪里,就变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哈呀 是你语言表达能力不好问题没有说清楚
更改透明度试一下

意思都没看懂在这里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