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想用它和用过它的进来聊聊

楼主(2016-11-16):
自整角机 自整角机是利用自整步特性将转角变为交流电压或由交流电压变为转角的感应式微型电机,在伺服系统中被用作测量角度的位移传感器。自整角机还可用以实现角度信号的远距离传输、变换、接收和指示。两台或多台电机通过电路的联系,使机械上互不相连的两根或多根转轴自动地保持相同的转角变化,或同步旋转。电机的这种性能称为自整步特性。在伺服系统中,产生信号一方所用的自整角机称为发送机,接收信号一方所用自整角机称为接收机。自整角机广泛应用于冶金、航海等位置和方位同步指示系统和火炮、雷达等伺服系统中。

网友:
“在伺服系统中被用作测量角度的位移传感器” 头一句我就笑尿了,这绝对是郭德纲教出来的理科生。

网友(点评):
百度上来的,我也读不好

网友:
没用过,不好理解

网友:
没用过。如果能保证同步,用途还是广泛得很的。
估计价格贵?

网友:
谢谢,增长见识了。自整角机有力矩式和控制式两种,其用途不同。力矩式自整角机用做远距离转角指示,控制式自整角机可以将转角转换成电信号。

网友: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感觉功能类似于旋转时角度传感器或者电位计啊

网友(点评):
流水线、大工程有大用处

网友A:
请问这种电机最大优点是否是,可以保证两个电机的同步性?
或者说我们一般在何种场合使用该电机二不用角度传感器或者编码器。
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从它的介绍是这么回事。你也探一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电机最大优点是否是,可以保证两个电机的同步性?
或者说我们一般在何种场合使用该电机二不用角度 ...

百度上的东西,没准是某个半瓶子2B销售瞎写的,要鉴别着读,你看头一句就是郭德纲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