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础知识问题,麻花钻加工40以上孔,能否一次加工后表面粗糙度达Ra6.3以上

楼主(2016-11-16):
请教一个基础知识问题,麻花钻加工40以上孔,能否一次加工后表面粗糙度值达Ra6.3以下,钻孔深度在1.5倍直径以上,根据资料介绍可以达到,但麻花钻需要如何刃磨,切削参数如何选择,这个问题始终困扰我,只用普通高速钢麻花钻一次加工完成,有能解答的吗?

网友:
需要先钻一个d20左右的预孔。

网友A:
普通麻花转一次钻成粗糙度12.5可以达到,要达到6.3也能到到,把钻头磨成阶梯型,前边初钻后边精钻。

钻头具体修磨样子看我的帖子,阶梯麻花钻有图有说明。
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 批量零件加工所使用的刀具

网友:
摇臂钻难达到,车床可以

网友B:
可以达到的,那是在40多年前,可惜现在老了,眼睛就不允许.

网友(点评):
可以摸手感~

网友:
学习!加工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达到的,那是在40多年前,可惜现在老了,眼睛就不允许.

大师好

网友:
40的孔,一次加工?你确定想这么干?

网友:
很多前辈通过刃磨钻头就能做到,现在设备和刀具越来越先进,已经很少有人去 钻研钻头的刃磨了。

网友:
一般达不到这个表面粗糙度。

网友:
麻花钻一次加工达不到吧,我们在摇臂钻上干,用的是硬质合金钻头,25都不至,

网友:
扩孔.也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麻花转一次钻成粗糙度12.5可以达到,要达到6.3也能到到,把钻头磨成阶梯型,前边初钻后边精钻。

钻 ...

谢谢你的回复,阶梯钻,我看了一下你的照片,好多已经生锈了,估计不常用,阶梯钻对刃磨要求应该极其严格,不利于推广吧。

网友(2017-01-20):
引用 网友B:
可以达到的,那是在40多年前,可惜现在老了,眼睛就不允许.

干机加工40年的 老师傅致敬一下

网友:
40钻头直接钻这要求我达不到,先用20的钻头再用40的扩孔可以达到6.3

网友:
其实u钻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