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杆气缸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16):
各位同仁,有没有使用无杆气缸碰到过密封钢带容易脱落的问题,怎样解决啊?

网友:
我用过滑台式无杆气缸,没有这样过

楼主:
我使用的是40-1350的,行程长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6-12-24):
气缸型号大概是M1Y40-1350

网友A:
是两头固定不住还是中间脱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头固定不住还是中间脱落的?

两头固定不住

网友(2017-02-21):
这个对安装的直线度要求高

网友:
你的缸绝对是有问题的,外面的钢带不是原装的,原装钢带不会滑落。

网友(2017-03-25):
碰到过,换了个新的,花了不少钱,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