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细长件表面粗糙度的问题

楼主(2016-11-16):
这两天加工如图所示的工件,毛料是φ15×300的45#长棍,问题:
φ4.8这处达不到粗糙度1.3,转速900,进给0.05每转,加工出来有锥度,虽然编程时调整了锥度,但是每一件加工后测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差,锥度控制不住。表面由于让刀出现一道道的纹,考虑到机夹刀可能车削时是挤压,就用了手磨刀,但是问题仍未改善。
求助,怎么解决刀纹和控制锥度?(件数太多,用砂纸砂效率太慢)

网友:
粗糙度只听说过1.6.这个1.3是什么概念?

网友(点评):
国外的野路,

网友:
不止我一个人不懂粗糙度1.3是个什么鬼

网友:
机夹刀片R多少呢

网友:
数控车应该可以到0.8

网友(点评):
切削参数合适的话,没得问题,

网友(点评):
普车用纱布光一下也成。

网友(点评):
用纱布这三个字仅此一次,不规范啊。

网友(点评):
要看什么样的数控车,几万块一台的你去试一下,

网友(点评):
0.8那怕广泰机也可以做到

网友:
可以最后留点余量,反复修两次,背吃刀量5丝左右,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可以考虑用滚压刀具试试

网友:
其实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加工工艺,比如深滚压,设备如下图,就是可能比较贵

网友:
有锥度的话可以加个顶针

网友:
还是装夹不正,需要中心架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