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6-11-16):
求教各位  有没有一种加工工艺能够在轴的两端加工出0.6毫米的孔 精度在0.001

网友A:
用0.6的钻头啊

网友(点评):
牛逼,厉害,佩服,膜拜

网友(点评):
真是大神!

网友:
没写错吧,0.6的孔,精度1个u,没听说过。

网友:
精度无法达到

网友B:
1,钻0.6的孔只要不是太深(其实也打不了多深),丝级的精度还是较易满足的。
2,这0.001的精度得用纳米级的量仪来检测了。
3,医疗器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6的钻头啊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钻0.6的孔只要不是太深(其实也打不了多深),丝级的精度还是较易满足的。
2,这0.001的精度得用纳米级 ...

十分感谢!

网友:
μ级的啊,常规工艺是用不了了,做出来怎么检测呢

网友:
可以去试试电子束或离子束加工,能想到的只有这个了

网友C:
激光打孔不知道有没有能实现的

网友:
这精度蛮高的,不知孔深有多大?两端的孔同轴度要求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0.6的钻头啊

这个精度钻头达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打孔不知道有没有能实现的

激光的精度其实蛮低的吧,平时切割的都20丝,高精密的还没接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精度钻头达不到吧

不知道,试试就是!0.58,0.59的钻头不都有吗

网友:
能流到小白处,估计是小小白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