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示将平面度和平行度标注在尺寸线上,可不可以

楼主(2016-11-16):
如下图

网友:
1,尺寸引出线上是可以加形位公差的,特别是轴类零件相关的形位公差。
2,但楼主这个结构,平面度和平行度的表示方法是不对的。
3,我看还是应该在左侧单独引出标注。
4,这样标注会让人很难理解。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可以有,以前见过美,德,日的图纸很多有类似标法,都是些精度高的零件

网友:
问题不在于是否与尺寸线合并,概念乱了。按这个标法,有侧面有两个平面度,和两个自己对自己的平行度。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没看懂图纸,说有尺寸都是相对于a基准面而言,难道标注一定放在左边才合乎习惯?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没读懂标准。

网友:
平面度必需明确指向

网友(点评):
看尺寸就知道他指向哪个面了,注意看基准a

网友:
楼主你犯大错了!
平面度0.05 你还能要求到平行度0.05 ?
平面度要求要更高点~

网友(点评):
你好奇葩啊,0.05也是要求,不是零件都要求那么高的

网友(点评):
是吗?平面度的值不应该小于平行度吗? 不保证平面度可以保证平行度?

网友:
没法准确的说明哪的是形位公差面

网友(点评):
难道你们看图都不注意基准吗?如果把尺寸线都拉到左边你是不是就i能看明白了?

网友:
基准面都是A。没毛病!

网友:
形位公差引线应该放到 44.9和47.1的另一面上 ,且要与尺寸线分开

网友:
当被测要素是轮廓要素时,箭头应指向要素的轮廓线或轮廓线的延长线上,但必须与尺寸线明显的错开
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应协调,即:定位公差值>定向公差值>形状公差值。
楼主自己对照一下符合要求吗?

网友:
1、当被测要素为轴线、中心平面或球心时,指引线的箭头或基准符号应与该要素的尺寸线对齐
2,当被测要素或基准要素为线或面时,指引线的箭头应指在该轮廓线或其引出线上 基准符号应靠近轮廓线或其引出线上标注,并明显地与尺寸线错开

网友: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了,可标注不对,当被测要素是轮廓要素时,箭头应指向要素的轮廓线或轮廓线的延长线上。图纸上A是基准面就是以此面伟加工测量基准,被测要素就是与基准相关的另外一面,所以你的形位公差应该是与基准A相对应的一面,以引出线的形式标注出来,形位公差值没有错误。

网友:
平行度可以和尺寸线一起标注,平面度最好单独引出标注,图中这种标注,只要求了另一个面的平面度和相对基准A面的平行度,可是缺少A面本身的平面度要求。

网友:
与尺寸线分开吧,这样表示不清晰。

网友:
过程技术图,主要考验到过程加工技术及客户特殊性要求,看图以A为基面 可以看明白,但是不符合公差标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