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脚轮一次解锁锁定技术如何设计

楼主(2016-11-17):
需求:五个脚轮安装在一台机器上要求同时解锁锁定,结构简单,成本低
已有条件:脚轮锁定机构为垂直向下按压锁定结构,向下压6mm,锁定力12kg,单个脚轮及锁定,解锁只需释放按压力回原位即可
求助:一种简单的省力机构(五个脚轮需要60kg力锁定)可以同时解锁锁定五个脚轮,类似踩踏一个机构,五个脚轮锁定,再踩踏,五个脚轮解锁,但同时踩踏需省力,机构成本较低,各位社友如有好想法,请简图示意,谢谢.

网友:
没有这种机构,很难设计(简单的)。

网友:
又省钱,又省力,还没想到什么好办法。这是鱼和熊掌都想得的节奏。

网友A:
一套连杆机构加上棘轮机构,具体的设计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A:
也可以参照圆珠笔的结构

网友B:
实现起来,应该不难。

网友C:
参考自行车软刹车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套连杆机构加上棘轮机构,具体的设计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谢谢,这个已实现,成本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参照圆珠笔的结构

这个方案可行,但是圆珠笔那种结构比较复杂,需要开模制作,成本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起来,应该不难。

谢谢,大神能否详细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自行车软刹车钢丝

谢谢,主要是考虑如何省力,类似雨伞伞骨结构,只是省力机构没有头绪

网友(点评):
只要有位置,刹车钢丝最好。装在一个转把上一拧全紧,一放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