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吊环螺纹孔这样画是不是合理。

楼主(2016-11-17):
四个M30的吊环,设备重2吨,大家帮忙看下这样做吊环螺纹孔是不是合理。

网友A:
也行

但2吨重,为什么要用4XM30??  可不可以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行

但2吨重,为什么要用4XM30??  可不可以简单点

简单点应该是多大呢?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点应该是多大呢?

你为什么用4XM30的?

现在的位置,螺纹块摆搭、焊接位置如何?

矩管壁厚?

网友:
不合理,那么重的东西受力在那么薄的壁厚上,你的吊环再大也是白搭

网友:
M30差不多,要考虑极限情况,最少M24。按比例看壁厚有8以上,感觉合理。最好螺母直径撑足,放在方管中间

网友:
这个要根据吊点计算每个吊点位置的载荷吧,是不是可以直接买焊接吊耳直接焊上啊,省的装吊环

网友:
不好,此结构最终受力面是个环,放大去看就会是螺栓未坏,但是拔出来了,要么就是上面拉鼓了。建议在一侧焊接吊装板,或者实在不行就不要做吊装了,让他们现场自己用吊带穿过方矩管再吊装就行!另外这样使用方矩管抗弯性能足够了?建议计算,不要最后塌腰,仅此蔽见,海涵

网友:
开玩笑,兄弟。这样吧:矩形管腔内置一块实心方块塞实,然后与四壁连接,再钻攻

网友:
不合理,受力处太薄弱。要不钻通孔,在此处增加封口加强肋。

网友:
根据实际,没有问题

网友:
不太合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