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输送带上的轮胎分成一个一个的

楼主(2016-11-17):
从箱体开口出到出轮胎放入输送带上,然后一段距离后搞一个挡板使轮胎一个一个的排列,画的比较规则,其实是很乱的,到挡板处容易卡,如下图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可以采用激光检测,这份技术现在都已经很成熟了,交给电气工程师,让他们来搞很简单

网友:
先经槽掉下去排整齐,再用槽轮送出

楼主:
顶下,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表面光洁的工件用这种结构还是可以,关键是轮胎之间的摩擦力太大,估计出料会不顺畅,宽槽和窄槽的输送要有速差。

网友A:
按图片画的,轮胎是并排来的,再变为单排的么?
输送带分两端做,前段输送带上的轮胎挨着走,走到下一段输送带快速拉开距离,直到槽轮处,检测来料,槽轮动作一个分度,等下一个轮胎来料。槽轮一个动作的时间小于轮胎拉开间距的时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片画的,轮胎是并排来的,再变为单排的么?
输送带分两端做,前段输送带上的轮胎挨着走,走到下一段输 ...

方法可行,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你百度一下无压力输送带

网友:
做过类似的实际案例,加QQ35086283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