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求指点

楼主(2016-11-17):
进来搞了点东西,问题不会将设备和电脑链接起来,求大师指点。
先看设备USB数据线PLC链接完,USB是否需要驱程?

现在是出现的结果是这样
最好时还剩一个叉,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求指导。谢谢。

网友A:
需要USB驱动。

网友(点评):
三个叉是COM口问题,选对口后就剩两个了。换指令后就剩右边一个叉了,就是不通,还请大师点拨。

网友:
1,不说PLC了,你连个单片机也需要接口驱动,要新建通讯接口。台式机好弄点。
2,网上应该有下的,慢慢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USB驱动。

好!谢谢!请问是哪一个?

网友:
全部都试试。

网友(点评):
有点小怪癖,不想多装一个软件,不过谢谢大侠。

楼主:
下一步咋走哇?请大师指点。提示初始化指令AT错误

网友:
要我的话,去百度度娘,度娘没有就自己瞎几把设置,我恩师以前跟我说过,没事自己琢磨,去设置。反正弄不坏。或者你根据你的型号,去某宝问客服。

网友B:
数据线可能有问题,我买线的时候都是自带驱动光盘的。
你确定之前试过是可以的,是不是解调器坏了?
看你的数据线,总感觉少了什么,我这都数据线有usb to RS422 ADAPTER FOR MELSEC FX的标示.

网友(点评):
问大侠422有USB接口的嘛。我的电脑只有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可能有问题,我买线的时候都是自带驱动光盘的。
你确定之前试过是可以的,是不是解调器坏了?
看你 ...

首先谢谢回复。是带光盘的四楼就是光盘中的文件。之前我都是在电脑上模拟运行,这回弄个真东西不会弄。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更好的建议,有时候非原装线,连接会有断线的可能,具体原因,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回复。是带光盘的四楼就是光盘中的文件。之前我都是在电脑上模拟运行,这回弄个真东西不会弄。

谢谢!大概是要搞个这个是不是?
或者按电路图自己搞。

楼主:
重大进展。在编程软件新打开是链接成功!但是在已有程序界面则不可。还是一楼地装置。

网友:
软件问题吧

网友(点评):
大师!求指点。在下先谢过啦!

网友(点评):
我这是旧PLC,配WIN10,64位的系统和软件。也许WIN7;WIN8能行?

网友(点评):
xp的也试过了没有成功,网上淘个数据线还没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可能有问题,我买线的时候都是自带驱动光盘的。
你确定之前试过是可以的,是不是解调器坏了?
看你 ...

成功了

楼主:
下一步:整个这玩玩

网友(2017-02-21):
科威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