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焊缝焊角大小怎么确

楼主(2016-11-17):
如题

网友:
焊缝的许用应力。然后你就做受力分析呀

网友:
希望对你有用,或者像楼上说的。

网友:
这个很有讲究的,一般不小于薄板的厚度。

网友:
主要和板厚有关系,一般来说,若是相同板厚,则焊高不小于0.75倍板厚;若是不同板厚,则焊高不小于薄板厚度。

网友:
将3楼上传的文件摘取截屏如下:

网友:
焊脚尺寸一般情况与工况和板厚有关
角焊缝尺寸一般     板厚     <8mm    ,8-12mm,   12-16mm,   16-20mm,    >20mm
                     焊脚尺寸      4mm     , 5mm      ,     6mm,         8mm,            10mm

网友A:
你值得拥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值得拥有

确实值得拥有!这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值得拥有!这是什么软件呢?

autodesk inv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值得拥有!这是什么软件呢?

inventor三维软件

网友:
嗯,是免费的吗,谢谢。。

网友(2018-07-23):
焊脚高度一般取板厚的0.5~0.75倍;如果是不同板厚的材料焊接,高度脚取值薄板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