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负载受力,怎样设计油缸

楼主(2016-11-17):
以前没设计过油缸,也不敢确定设计的是不是合适,知道负载,直接查表选择缸筒内径,活塞杆径,算出行程,然后设计密封,是这样吗?各位知道的大师请指教,是这样吗,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也想学习等待中

网友A:
1,最简单的有效的方法是把你的压力,行程、外形尺寸出图发给液压缸厂家订做,有样本型号直接选最好。
因为做液压缸不光是一个密封的事,光一个缸筒子就牵扯到从选料,机加,热处理,电镀等等问题,一套设备、工艺下来也不太好弄,非专业人士大多不太懂。
2,自己要求不高用的那就随便找参考画画吧,不漏油就行。

网友:
自己设计的不会很成熟,现在有很成熟的油缸公司,能直接选型拿来用最好,不行的话找他们定做,专业厂家做的才可靠

网友B:
很早以前设计过液压缸,那个液压杆主要受拉力,基本过程如你说的大致相同。现在记不清了,印象中如果液压杆主要受压力的话,还要考虑液压缸及液压杆的压杆稳定性。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找油缸厂家,把你们的要求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简单的有效的方法是把你的压力,行程、外形尺寸出图发给液压缸厂家订做,有样本型号直接选最好。
因为 ...

我们是用在夹具体里面,需要自己鼓捣出来的

网友(点评):
那这个可以自己搞了,简单结构。 结构和夹具接好,控制好压力,密封按标准开槽就行,各处间隙也有的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设计过液压缸,那个液压杆主要受拉力,基本过程如你说的大致相同。现在记不清了,印象中如果液压杆 ...

网友:
不要自己设计,找专门的厂家买,或者非标定制都可以, 自己设计制作,成本高,设计不成熟,出了问题短时间不能有效解决,还是交给专业人员来做.

网友C:
先确定好密封形式再确定缸径杆径,油缸做好了水很深,得自己摸索,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的。

网友:
不要忽略了压力参数是多少Mpa。可能是非标油缸吧,自己做成本高。可以找液压缸样本,参考设计。

网友:
是的,不过尽量选标准件

网友:
楼上说的对,虽是非标设计,关键部件还是尽量往标准件上靠,降低成本和风险还有采购周期。

网友:
基本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好密封形式再确定缸径杆径,油缸做好了水很深,得自己摸索,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的。

是吗,进油后不漏油就可以吧

网友(2023-08-05):
领导说了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