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熟悉美标的小伙伴么

楼主(2016-11-17):
Square Tubing - ASTM A513 1 1/2 x 1 1/2 x 15 Ga
这个Ga是什么意思?

网友A:
ga是厚度,15ga大约1.45mm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子!受教、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是厚度,15ga大约1.45mm

哦哦哦  原来是厚度啊 谢谢

网友:
原来是厚度,学习了

楼主:
请问3.3后面括号里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两种单位,前面是mm,括号里的是inch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3.3后面括号里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两种单位,前面是mm,括号里的是in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单位,前面是mm,括号里的是inch.

看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