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表面进行渗碳淬火,为什么淬火后不进行退火处理呢?谢谢

楼主(2016-11-17):
齿轮表面进行渗碳淬火,为什么淬火后不进行退火处理呢?谢谢

网友:
别来胡话,淬火后的处理是低温回火

网友:
那楼主解释下,为什么要退火啊??

网友:
淬火后在退火,是不是反复的折腾呢?建议楼主分别看看淬火和退火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网友:
回火和退火是两种不同的金属热处理工艺,它们在工艺位置和目的等方面都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退火是一种金属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金属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目的是降低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消除残余应力,稳定尺寸,减少变形与裂纹倾向;细化晶粒,调整组织,消除组织缺陷。
退火分类:在临界温度以上的退火(重结晶退火),包括完全退火(均匀化退火)、不完全退火、扩散退火、球化退火; 临界温度以下的退火, 包括软化退火,再结晶退火,去应力退火铸铁件的退火包括各种石墨化退火及去应力退火; 有色金属退火主要是扩散退火、再结晶退火及去应力退火。

回火是工件淬硬后加热到AC1线以下的某一温度,保温一定时间,然后冷却到室温的热处理工艺。
回火一般紧接着淬火进行,其目的是:
(a)消除工件淬火时产生的残留应力,防止变形和开裂;
(b)调整工件的硬度、强度、塑性和韧性,达到使用性能要求;
(c)稳定组织与尺寸,保证精度;
(d)改善和提高加工性能。因此,回火是工件获得所需性能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
按回火温度范围,回火可分为低温(150~250℃)回火、中温(350~500℃)回火和高温(500~650℃)回火。

网友:
淬火是增加硬度,退火是降低硬度。

网友:
楼主概念混淆了。

网友:
齿轮要求齿面要硬,所以要表面淬火。退火就降低硬度了,那还不如不表面淬火。

网友:
热处理小白一个。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看来论坛里小白不少,都是来学习的。。。

网友:
先淬火后退火,那为什么要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