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紧固件基础知识及装配工艺

楼主(2016-11-17):
紧固件装配工艺

几种常见的装配方式:

从图中可见,1点为弹性阶段,弹性装配,2点为屈服装配,3点为过屈服装配。

对应的装配工艺为:
1、扭矩法;
2、扭矩+角度装配;
3、屈服点装配。

     上图为扭矩法装配典型示意图。

    上图为屈服装配曲线示意图。

    上图为扭矩控制法下的螺栓多段拧紧示意图。

     上图为拧紧过程监控及问题原因示意图。

End
来源:直观学机械整理

网友A:
多个螺栓逐步拧紧顺序不错,交错,顺时。

网友:
这些知识确实不多,很基本,也非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螺栓逐步拧紧顺序不错,交错,顺时。

交叉拧紧为了防止螺栓或螺钉连接紧固不均匀而造成偏斜,达不到预紧力的要求。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B:
双头螺柱的介绍有误,不完整,在被连接件都不攻丝的情况下用双头螺柱比较方便,节省工时,可替代一部分螺栓,这也是一大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头螺柱的介绍有误,不完整,在被连接件都不攻丝的情况下用双头螺柱比较方便,节省工时,可替代一部分螺栓 ...

对,这种用法也很常用,两头都备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种用法也很常用,两头都备螺母。

是的,写总结的人只要多注意自行车就不会漏掉这种用途,欠火候啊。

网友:
挺好,常用紧固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