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值的精度与公差的精度

楼主(2016-11-17):
从业这几年,一直很疑惑一个问题:一个尺寸名义值的精度与公差的精度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7.12±0.1,这样的一个尺寸有的工程师说名义值的精度比公差还高,这样是错误的,有的说公差是表示尺寸变动的范围,与尺寸精度无关,不知道各位专家有什么见解,如果描述不清楚还请见谅

网友:
前面是公称值,后面是公差。
如果要说精度,那就是0.2

网友A:
这两者应该是独立的,只是这种公差精度大于名义值的精度的标注方法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者应该是独立的,只是这种公差精度大于名义值的精度的标注方法很少见。

这种标注方式没有问题,但是一般情况下设计后要进行圆整。

网友:
就我的理解说几句。
什么是“名义值”?有两种情况:

1、名义值是理论值。例如,通过计算得轴的直经必须不小于7.12,所以可以取7.12为轴的基本尺寸(理论尺寸),然后其它尺寸通过基本尺寸得到。这时的理论尺寸可以说是名义值。所以名义值不存在“精度”的说法(理论值用于设计,没有精度;只有涉及到加工、装配或检测才会产生“精度”的概念)。当然,实际操作中一般不会也没有必要取7.12这个值,因为不方便计算、交流等,通常会取7.2、7.5或8等等便于操作的数值。

2、另一种名义值只是一种标记值(通常叫“公称值”)。例如M10的螺纹,其实螺纹中没有任何一个值是10(大径好像在9.76到9.972之间),这个10就是名义值,只是标记用,就更没有精度一说。

所以7.12 +/- 0.1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一般不会这么表示。当然,有些地方用小数位数表达精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点评):
好诠释!赞同!

网友:
看小数点后的位数

网友:
我感觉没有一个设计者会这么设计,谁有例子可以贴一个(和他相配的零件就是7.12,为了公称尺寸一致的除外),
为什么非要这么标,用其它标注都不行

网友:
觉得没有必要纠结这个,尺寸值尽量圆整方便测量。

网友B:
我说你把概念搞糊了,应该这样:一个尺寸名义值的公差精度和实际下达制作的精度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7.12±0.1,这样的一个尺寸有的工程师说这只是名义值的精度,为了保证制程合格品率,而实际执行的公差应该还高才行(如12±0.08),也就是工艺执行的压缩公差带

网友:
这样写是矛盾的.应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你把概念搞糊了,应该这样:一个尺寸名义值的公差精度和实际下达制作的精度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7.12± ...

大帅哪里人,语句不一般啊

网友(点评):
机械同四和 机械同路人哈

网友C:
名义值是你设计的理论值,公差是考虑加工能力,互换性的时候能接受的设计范围,一般的都是理论值的位数与公差差不多一直,不过看楼主写的这个,理论也没问题,不过测量时就需要精确的0.01的精度,没必要。

网友:
我觉得标的是有问题的,基本尺寸精度比公差精度都高,而且是±0.1公差更不能理解,如果仅仅是只标+0.1或者-0.1那可以说的过去,想让加工和质检的知道这个尺寸只能大或只能小。

网友:
理想的尺寸要求是7.12,但制作中总有误差,给个公差±0.1,感觉是理想主义行为。
韩国人?用小数点后面的个数表示尺寸的重要性,但0.2的公差带太大,感觉不是。
用圆整的方法标注感觉看着比较顺眼

网友(2018-06-26):
引用 网友C:
名义值是你设计的理论值,公差是考虑加工能力,互换性的时候能接受的设计范围,一般的都是理论值的位数与公 ...

同意,单纯从数学的角度是没问题的,尺寸在7.02-7.22这个范围是合格的,但是从实际的角度增加了不必要的检测成本,因为本来精确到0.1就可以了,从工程的角度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