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凸轮、连杆组合机构请教

楼主(2016-11-17):
这是一个翻板的轴(图中省略了翻转运动驱动机构部分),这个三角臂能按照图示轨迹运动么?还是定轴的?看不懂三角臂的两个小轮,是齿轮么,还是内部有凸轮机构?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的确没有怎么搞懂楼主的意思,翻板的中心在哪里?

网友:
图示不怎么清楚,问题能描述的明白一点吗

网友:
那两个小圆是轴承,降低摩擦的

网友B:
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这样的。

但为啥要用两个滚轮呢?如果凸轮制造精度不高,两个凸轮这样反而会产生卡死啊

网友(点评):
右面其实是两片凸轮,所以跟两个滚轮产生出不同的轨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为啥要用两个滚轮呢?如果凸轮制造精度不高,两个凸轮这样反而会产生卡死啊

凸轮可以实现要的轨迹,下面是我现在用的机器,两个凸轮可以实现的动作。

网友:
楼上这个构思不错

网友D:
这是一个凸轮通过摆臂的两个轴承实现两次不同行程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凸轮通过摆臂的两个轴承实现两次不同行程的运动。

能不能详细地给解释一下,还是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没有怎么搞懂楼主的意思,翻板的中心在哪里?

我也没搞定中心,这应该不是定轴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可以实现要的轨迹,下面是我现在用的机器,两个凸轮可以实现的动作。

您好,凸轮在哪呢?为啥我们看明白,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3920592
在别人的帖子里发过几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凸轮在哪呢?为啥我们看明白,有没有原理图?

他的凸轮在桌子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没有怎么搞懂楼主的意思,翻板的中心在哪里?

LZ应该上一个全图,这样才能了解哪里是定轴,如何运动

网友(2016-12-17):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搞定中心,这应该不是定轴转动

LZ搞的这是一个什么机构?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