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机该怎么延长使用寿命的几个小方法

楼主(2016-11-18):
本人是生产离心机设备厂家的,经过公司二十来年下来的经验,我说几个对大家都有用的小法子
1.运转前应先切断电源并先松开离心机刹车,可以手试转动转鼓,看有无咬煞情况。这主要是防止对转鼓的损害。
2.检查其他部位有无松动及不正常情况。而这个特别要注意立式离心机的固定部位是否有松动,否则极易生命威胁。
 3.接通电源依顺时针方向开车启动(通常从静止状态到正常运转约需40-60秒左右)。类似我们人体的热身运动,可以称为热机。
4.通常每台设备到厂后均须空车运转3小时左右,无异常情况即可工作。这是验机以及设备部件的磨合的一个过程。
 5.物料尽可能要放置均匀,有利于设备的处理,不至于出现内部处理不均的情况减少过劳损耗。
6.必须专人操作,容量不得超过额定量,以免内部流通部畅,对设备造成堵塞及过劳操作。
7.严禁机器超速运转,这就类似于我们人体激发潜能,效率在那一刻是上来了,过后后遗症也落下了。

如果各位朋友有其他的小方法,欢迎补充,大家互相交流进步。

网友A:
4.通常每台设备到厂后均须空车运转3小时左右,无异常情况即可工作。这是验机以及设备部件的磨合的一个过程。这点很关键

网友B:
“严禁机器超速运转”这种应该可以在设计上禁止,户超速运转时,设备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常每台设备到厂后均须空车运转3小时左右,无异常情况即可工作。这是验机以及设备部件的磨合的一个过程 ...

是的,这是一个磨合过程,如果直接使用可能会因为处理一些不好处理的硬物造成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禁机器超速运转”这种应该可以在设计上禁止,户超速运转时,设备报警。

这方面的话,有些企业需要赶工,所以强制他们不使用也没有必要,我们只能说建议,但是他们如果需要,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