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咨询

楼主(2016-11-18):
附件的液压原理图。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
1. 70号 液控单向阀什么时候起作用?油缸伸出还是缩回的时候
2. 67号 是什么溢流阀,什么时候起作用,为什么要加这个
3. 66号 调压阀是什么作用。

有高手有耐心的话最好耐心讲讲,可以私信我您的qq号。
谢谢!

网友A:
1,液控单向阀那肯定是要回油的时候液控开启啊。
2,这是双向溢流阀,平衡压力。
3,液压缸回程时提供背压。
简单些就是上面这些。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
我也是新手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液控单向阀那肯定是要回油的时候液控开启啊。
2,这是双向溢流阀。
3,液压缸回程时提供背压。

双向溢流阀应该是1,2口都可以联通的吧,从这个上面来看我理解,还是只能1口通向2口吧?

网友B:
很明显66是溢流阀 67是减压阀

网友C:
这就是一个差动回路的基本配置,靠66号减压阀提供被压。不知道你具体的工况,如果没什么特殊要求,66号换成抗衡阀效果更好!

网友:
70号单向阀起差动回路作用,67是平衡阀,66产生背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66是溢流阀 67是减压阀

你确定,66是溢流,67是减压,应该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差动回路的基本配置,靠66号减压阀提供被压。不知道你具体的工况,如果没什么特殊要求,66号换成 ...

恩,理解了,想问下溢流阀的2口有个回去的虚线是干嘛的,按道理溢流阀都是单向的,他2口有个回馈油路是干嘛的。没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66是溢流,67是减压,应该反一下吧。

你说的对 我刚才说反了

网友C:
双向溢流的意思   就是1口可以向2溢流    2也可以向1溢流    这种阀一般是直动的,用来补偿平衡差动动作时的流量!建议不这么用,差动的时候油缸容易产生振动,低压的还好,要是高压的建议1口和2口都向T口溢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溢流的意思   就是1口可以向2溢流    2也可以向1溢流    这种阀一般是直动的,用来补偿平衡差动动作时 ...

谢谢解释,但是从这个液压原理图来看,这个应该不是双向溢流阀。
我查了下这个阀的资料如下,可在口2接受最大压力,适应在交叉端口的溢流油路中 是什么意思?

直动式溢流阀为常闭压力限制阀,常用来保护液压元件,以防止其受瞬态压力的冲击。当压力在进口(口1)达到阀的设定值,阀开始向油箱(口2)溢流,节流以限制压力上升。此类阀调节平稳、噪声小,基本为零泄漏,抗油 污能力强,防堵塞并且响应速度快。

  • 所有2口溢流阀(除了先导溢流阀)在尺寸和功能上可互换(如:给定的外形结构尺寸阀拥有相同的流道,相同的插孔)。
  • 可在口2接受最大压力;适合应用在交叉端口的溢流油路中

网友C:
“口2接受最大压力”  口2连接的是有杆腔,差动的时候有杆腔出现峰值压力(基本上是无杆腔的2倍),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口2接受最大压力”  口2连接的是有杆腔,差动的时候有杆腔出现峰值压力(基本上是无杆腔的2倍),应该就 ...

好的,高手啊,留个qq号吧,我还有一些其他疑问。我的是99153233.你也可以加我!

网友:
不敢当,搞过几套液压系统   也就一入门级,大家一起学习吧!  qq 415836143

网友D:
   1.液控单向阀起差动作用  当C08-3得点时 使油缸快速伸出

   2.67是安全阀 保证无杆腔压力不超过650PSI

  3.66是减压阀 当油缸缩回时稳定比例/私服换向阀两端的压差 使比例/私服换向阀调节的速度更加稳定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液控单向阀起差动作用  当C08-3得点时 使油缸快速伸出

   2.67是安全阀 保证无杆腔压力不超过650PS ...

高手,加我个q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液控单向阀起差动作用  当C08-3得点时 使油缸快速伸出

   2.67是安全阀 保证无杆腔压力不超过650PS ...

C08-3在什么情况下得电呢?
我大概走了遍液压图,说明下 进油压力是1500PSI.
1 应该是换向阀B线圈得电,A打油,B回油,油缸伸出,有杆腔的一路油经70液控单向阀(c08-3得电)回tank,有杆腔的另一路油经过68的单向阀又回到进油路,加速油缸的伸出。这时,67溢流阀应该起到稳压左右,66减压阀是没有用的。
2. 换向阀A得电,B打油,A回油,油缸缩回。这时67溢流阀应该是几乎没用的,靠减压阀66提供200PSI的背压,保证油缸缩回的稳定。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答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