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大牛们,请教下表面发黑处理的钢板件能长时间浸在水中吗

楼主(2016-11-18):
Q235A冷轧钢板为了防锈,表面进行了发黑处理,结果被用在了水槽中,没过几天,表面就锈蚀的不行。
想问下这个发黑处理的钢板件能长时间浸泡水中吗,求大牛指教!

网友A:
不能,你穿了雨衣可以下水进池塘吗?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是买了一个4级防水电机然后不错防水了,直接雨淋,坏了后说人家电机既然防水的放到水里也应该工作......楼主要是用到水槽里还是用不锈钢吧,镀锌镀铬都不好使,要不就用塑料尼龙件

网友(点评):
防水是有等级的

网友B:
直接放水里应该是过了。

网友C:
发黑完全不能碰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你穿了雨衣可以下水进池塘吗?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是买了一个4级防水电机然后不错防水了,直接雨淋 ...

 那么表面发黑处理的件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就是哪些应用场合它是没有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黑完全不能碰水

完全不能碰水的话,那他的防锈功能怎么实现呢,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放水里应该是过了。

是的,原先设计没有考虑到这点,不过原先的认识跟实际也有点出入,觉得发黑的话哪怕不能长时间浸泡水里,但是用个把月应该问题不大,没想到的是几天就锈蚀的不行,认识错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能碰水的话,那他的防锈功能怎么实现呢,不解~

说不能碰水,是指水沾在上面没有擦干

防锈是有等级的,发黑这种工艺的防锈能力,其实是看表面防锈油的能力,一般自身膜层的防锈能力非常弱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这个东西碰了水不擦掉就要生锈,不够严禁,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