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滚珠丝杆压机的选型计算

楼主(2016-11-18):
本人非标设备设计菜鸟一枚,最近需要选择一款伺服滚珠丝杆压机。网上找了好多资料,但都七零八落。有没有大神能进来一起探讨下,具体该怎么算。需要2000N的力压装产品。

网友A:
气缸 导轨 不可以实现吗

楼主:
http://www.docin.com/p-231900979.html

这链接是台湾ABBA的丝杆产品样本,2000N的压力,我先选了款SFU4005-4的丝杆
http://www.docin.com/p-407393878.html
这个链接是我找到的一个计算步骤,里面有一些东西不太明白。
1.电机与丝杆传动比为2.5:1,这个比值是怎么来的?
2.齿轮选择时用了先确定了小带轮齿数Z1=26,Z1是比较通用的齿数吗?
3.实际选择时,电机的参数比理论值要大多少,有人说选择的伺服电机功率要比计算值大2.5倍,那扭矩要大多少?
4.丝杆的动载荷与静载荷要比计算值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 导轨 不可以实现吗

压产品的时候需要微调下具体速度,压力。

网友:
滚珠丝杆一般用在轴向力很小的地方。象你这种情况建议采用M24*3以上的梯形丝杆

网友(点评):
2000N,感觉力不大。

网友:
滚珠丝杆确实用于传动多,像电缸就是,负载很小的要大压力可以仿造冲床的结构

网友B:
楼主第二个链接还可以多看两遍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二个链接还可以多看两遍就明白了。

第二个链接就是和小河一个水平的,基本不懂该怎么算,连很多基本概念都不懂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基础的东西都缺,估计咱们怎么解释也是白费,到不如就这样指条路,靠他自己去慢慢碰,慢慢摸索吧!真要认学总能领悟出点东西来!

网友:
学习一下,平时要用到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