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螺母和铆接螺母的应用区别?

楼主(2016-11-18):
知道这两种工艺,都是在钣金上固定螺母,不知道适用场合?哪种情况下该用哪种螺母?比如电动汽车上,可以用铆接螺母代替焊接螺母吗?铆接螺母对钣金上孔的要求是否要高一些?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铆接螺母一般在电子产品上用的比较多,常用品牌有PEM,有兴趣可以下载个样本看看
主要是靠母材受压变形固定,顶出力相对较小(几十N)

焊接螺母以前搞非标的时候用过,但规格比铆接螺母大多了,不好做比较

网友(点评):
意思是小规格用铆接,大螺母用焊接工艺。

网友(点评):
其实不完全,因为行业不同导致使用规格同。补充,批量生产还有个成本问题

网友:
铆接螺母在扭力极小并且夹板受振动不会变形的地方,焊接螺母有一定扭力和夹板振动变形的地方。

网友(点评):
谢谢!看来汽车上不适合用铆接螺母。

网友(点评):
钣金上用的很多,大多场合都是静载。

网友B:
       焊接螺母焊接固定在被连接工件上时‚会损坏安装表面‚还会引起工件变形‚为保证焊接质量还需要较大的焊接空间;而铆螺母是通过铆螺母枪使铆螺母产生变形夹紧在被连接工件上‚同六角焊接螺母相比‚这样的安装方法不会损坏安装表面‚也避免了因为焊接热量而导致工件变形。

     焊接方法不容易实现对异种材料间(如铝制工件与钢制工件‚或金属与非金属间)的连接‚钢制焊接螺母用焊接方法也不容易实现与铝制工件连接;而铆螺母因为是通过夹紧力固定在工件上的‚可以实现对异种材料间的连接‚解决了异种材料之间固定连接的难题。

用过下述M6/M8的开口和闭口铆螺母。生产效率高。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此贴、受教、受教!才知道区别

网友:
焊接都会导致热变形

网友C:
有的地方不能焊接,比如铝合金等材料。需要用铆接螺母

铆接螺母一般的夹层比较薄。

铆接螺母种类好多种。类型不一样,安装要求不一样,有的需要铰孔H8。承受能力也不一样,有几种不能承受很大的扭矩。

像上面贴图那种,需要专用的安装工具,有的规格甚至钻孔都是专用工具,很贵。

网友(点评):
学习,谢谢!如果可以焊接尽量焊接。焊接受限的地方考虑铆接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地方不能焊接,比如铝合金等材料。需要用铆接螺母

铆接螺母一般的夹层比较薄。

要是有铆接条件的话。风源,一般需要6个压左右。可以考虑使用托板螺母。也是一种铆接螺母,可以使用便宜的冲击铆枪铆接。安装要求也不高,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焊接螺母焊接固定在被连接工件上时‚会损坏安装表面‚还会引起工件变形‚为保证焊接 ...

大侠不愧特长为钣金,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特不特长,混口饭吃而已,客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侠不愧特长为钣金,长见识了,谢谢。

没有什么特不特长,混口饭吃而已,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特不特长,混口饭吃而已,客气了。

大侠谦虚了。

网友:
学习了,只知道铆压螺母,原来还有焊接螺母啊

网友(点评):
焊接螺母主要在钣金上焊接。用专门的凸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螺母焊接固定在被连接工件上时‚会损坏安装表面‚还会引起工件变形‚为保证焊接 ...

回答疑问严谨认真 向你学习

网友:
具我了解 汽车质量管理体系里面有一条:抗震性能要求, 。用铆接螺母 要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铆接螺母一般在电子产品上用的比较多,常用品牌有PEM,有兴趣可以下载个样本看看
主要是靠母材受压变形固 ...

具我了解 汽车质量管理体系里面有一条:抗震性能要求, 。用铆接螺母 要慎用,

网友:
说来惭愧,俺这车辆专业毕业的人现在在搞电子产品
行业差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