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加工有毛刺,求解

楼主(2016-11-18):
求助,不锈刚304,cnc加工很小零件,最小刀0.8最大2.5,加工出来有毛刺,求解,如何改善只有微小毛刺

网友:
提高机床转速,检查刀具是否锋利

网友A:
1,检查刀具是否磨损
2,看加工方式,混合铣也会毛糙
3,看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
4,加工方式验证一下

网友:
有毛刺一般都跟主轴转速和刀有关,换把新刀试试

网友:
减小进给量,提高转速,增大切削液,更换不锈钢专用加工刀具。

网友(点评):
赞同大侠所言!采用高速切削的方法!

网友:
原先没有就是刀磨损了; 原先也有那就是加工有问题,要调整加工参数

网友:
加大切削液,降低转速

网友B:
有的说提高转速,有的说降低转速。个人赞成提高转速,减小切削进给量。

网友:
提高转速,减小进给量,这样非常有利于提高加工表面的光洁度。

网友:
我是做电子烟的 我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是因为 ,做不锈钢小零件就是保证光洁度和有没有毛刺,首先毛刺是怎么形成的,1是刀具不够锋利,2是刀具螺旋角太小! 我现在长期用的一款刀具不错。螺旋角是45度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能否推荐下是什么牌子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刀具是否磨损
2,看加工方式,混合铣也会毛糙
3,看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

1万转光刀,新刀光,进给都很慢了,还是会有毛刺,因为零件小,量大,每个打毛刺工作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说提高转速,有的说降低转速。个人赞成提高转速,减小切削进给量。

为什么呢!2毫米刀1万转,加工4x9x1厚槽,进给400。还不够么

楼主:
旧刀开粗转速1万,进给400,2毫米刀,4x9x1的槽,下刀0.04,,新刀光调小,还是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