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轴是否转动用什么监测

楼主(2016-11-18):
想监测主轴是否在转轴。主轴要是停止转动就给出一个电信号,这个用什么监测呀

网友:
编码器?数车后面反正有

网友:
编码器  我现在改进的设备主轴上带编码器。

网友:
欧姆龙旋转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并配合PWM技术可以实现快速调速的装置,光电式旋转编码器通过光电转换,可将输出轴的角位移、角速度等机械量转换成相应的电脉冲以数字量输出(R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