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种端面怎么加工(日系图纸)

楼主(2016-11-18):
今天遇上了这样一款零件,我们刚开始以为这个只是端面的滚直纹, 就报价了。
现在客户觉着不太放心,就拍了下面的图片给我们看,问是不是会加工成这样

然后我们一脸懵逼,
请问这个有什么标准可查嘛? 现在具体使用在什么场合,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就是花螺母上面用的那种纹?

求赐教了

网友:
企业标准

网友:
确实很少见这种垫圈、估计跟圆螺母的差不多,都是为了增加摩擦力等。

网友A:
直接冲压的吧?

网友B:
自锁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锁螺母。

不是自锁螺母吧?是防松螺母吧

网友:
模具挤压成型

网友:
端面滚压

网友C:
法兰面螺母就是这样的,不用垫圈,增加摩擦力。这个端面齿型加工应该有成熟的加工工艺,估计冷挤压工艺。

网友D:
应该选对刀型  端面滚压

网友:
法兰面螺母的冷镦工艺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1GLIaFzkPl1bB0ePevCuNGUm62vtxv6cfn_jlDVINDQlD2oBBONTVkKnbmSW12pajmYsn5w64nEGUHlFsXavRvIbI4aM5vbaYGfUfrTdee

网友:
有点像自锁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冲压的吧?

100 打算直接用滚齿机,给均匀滚一道痕就行了,没有太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兰面螺母就是这样的,不用垫圈,增加摩擦力。这个端面齿型加工应该有成熟的加工工艺,估计冷挤压工艺 ...

作用是一样的,增加摩擦力,就100件,模具都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选对刀型  端面滚压

求赐教,这个内圆位置滚压的效果,感觉不行,明天材料到了会试一下,端面车床滚一下试试,不行再车掉就好了

网友:
这是什么鬼

楼主:
直接用滚花刀制作的,模数1.5

最好的方式应该是用下面这种端面滚花刀制作,但是刀定做有点贵,时间长,没有最终定回来,用于加工

网友:
冷锻成型成本最低

网友:
冷挤压成型的

网友E:
那个ローレット确实是滚花的意思,你理解的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ローレット确实是滚花的意思,你理解的没什么问题啊。

大神,懂日文帮我翻译这个晒
 1:10那里的位置,JIS应该怎么标注,我这边日语水平有限,查不出资料
 GB标标准的话,我觉着这样子标注应该是表示锥度
但是我们按锥度计算出小头直径后,出货,客户投诉了,说这个应该是斜度,日语词典翻译,也是斜度

像这种回转体零件,标斜度,在JIS标准里面,是否合适呢?

网友:
端面挤压成型,有专业挤压设备的

网友E(2016-12-20):
引用 楼主:
大神,懂日文帮我翻译这个晒
1:10那里的位置,JIS应该怎么标注,我这边日语水平有限,查不出资料
 GB ...

那个テーパ就是英文的taper,表示的就是锥度,说成斜度也无所谓,怎么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示什么,这个圆台上的锥度不就是(上底直径-下底直径)/高吗?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20):
引用 网友E:
那个テーパ就是英文的taper,表示的就是锥度,说成斜度也无所谓,怎么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示什么,这 ...

(上底直径-下底直径)/高    我们当时就这么算的,  最后客户要的不是这种锥度,
(上底直径-下底直径)/2*高                                           客户要的是这种

网友:
这个如果是垫圈的话,应该是成对的